[原创] 木棉/交错染色或跳选的skill脚本SetColorOrJumpSelect

楼主(2022-11-16):
交错染色就是对finfet工艺中一组可染色的金属线一根红一根绿交错着染色,跳选就是隔一根选中一根。
脚本的使用对象是一组完全一样的水平线或者竖直线,对wire和path都可以。
这个脚本对可染色的金属线和一般的金属线效果是不一样的:对可染色的金属线,如果是部分选中线的一端,按一下快捷键交错染色,再按一下切换染色,如果是全选一组线,按一下快捷键,就是跳选;对一般的金属线,部分选中,按一下快捷键是选中奇数根线,全选一组线,按一下快捷键是选中偶数根线。
跳选可以用在错层走线时,跳选一半的线,然后换层。

674 Bytes, 下载次数: 21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其它脚本见个人主页

网友:
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染色结果只是高亮,应该怎么处理?工艺是tsmc。

网友A:
大佬想问一下,挑染的结果只是高亮,请问应该怎么处理?工艺是ts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想问一下,挑染的结果只是高亮,请问应该怎么处理?工艺是tsmc

脚本里没有高亮的函数,只有染色的函数,我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

网友A:
如何查看染色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查看染色函数?

函数名里带Color的,你查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B(2022-12-19):
你好,我试了一下脚本,对于bus线选中线的一端摁快捷键是挑选,没有染色。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试了一下脚本,对于bus线选中线的一端摁快捷键是挑选,没有染色。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下呢?谢谢 ...

你用的工艺有能染色的金属吗,你选中的金属可以染色吗,染色功能只对可以染色的金属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