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没法跑DRC,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 Calibre Interactive

楼主(2022-11-16):
各位大佬,刚开始自学Layout,calibre跑DRC时遇到如下图所示问题。 watermark,type_ZHJvaWRzYW5zZmFsbGJhY2s,shadow_50,text_Q1NETiBA6I-c6bih5rij5rij5LiA5Liq,size_20,color_FFFFFF,t_70,g_se,x_16.jpg
已经尝试了网上的两种方法后仍然无法解:
①替换lisence中的HOSTID

②修改虚拟机的MAC地址: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吗,十分感谢!

楼主:
刚刚又在网上看到还有可能是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没有设置到正确的license。可是我并没有在windows系统中找到我的license文件在哪里,就更不知道怎么去设置环境变量正确的lincense了。

网友:
可以去资料区找个稳定的Calibre版本

网友A:
或许有没有可能是,你没添加rule文件?
rules和input都是红的

网友:
下载一个环境都配置好的虚拟机就好

网友:
直接下载一个好的吧,资料去有,你这个环境没配置好,license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许有没有可能是,你没添加rule文件?
rules和input都是红的

他这个应该就是刚点开Calibre 的 DRC就会跳出来许可证的问题,连RULES都点不了的那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是因为第一次打开虚拟机时,在弹窗里选择了“我已复制该虚拟机”,选择“我已移动该虚拟机”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改了IDhost,根本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改了IDhost,根本没用啊

我是重新安装了一个虚拟机就好了

网友(2023-07-31):
license的问题可以往我已移动该虚拟机和我已复制该虚拟机这边入手

网友:
是不是改完host之后可以用,重新开一个DRC继续报错,如果是可以把前两行给删掉试试

我的lic文件

我的lic文件

网友D:
我在使用物理机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更改完licese.dat里面的HOSTID后,calibre2019仍然无法使用,报错license掉了。后来检查了一下.cshrc文件,发现环境变量并没有正确的指向license.dat的文件位置。
setenv MENTOR_HOME /opt/eda/mentor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MENTOR_HOME}/license/license.dat
而我的license.dat的位置是/opt/eda/mentor/calibre2019/license/license.dat
然后我把评论里的第二个setenv句子改成: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MENTOR_HOME}/calibre2019/license/license.dat
即可正常使用calibre2019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使用物理机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更改完licese.dat里面的HOSTID后,calibre2019仍然无法使用,报错l ...

我是RHEL7.9,cshell启动的。大家有用别的系统的或者bash启动自己找一下相应的环境变量的.xxx文件。这些文件是隐藏的,大家可以ctrl+h显示这些文件

网友(2024-05-21):
请问各位 ,我的IC618整个都是从别人那copy过来的,没有权限修改license.dat里的hostid,应该怎么搞

网友(2024-07-05):
修改了hostID还是不行,环境变量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4-09-11):
非常尊重你的工作。我們正在等待新產品

网友:
改MAC地址就好了

网友:
参照https://blog.csdn.net/LEBRON599/article/details/139424163中的方法,如果不行的话 .cdsenv,.bashrc .cshrc 可能也得设置。

网友(2024-12-19):
lisence中的HOSTID如何调出来呢?

网友(2025-02-27):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是因为第一次打开虚拟机时,在弹窗里选择了“我已复制该虚拟机”,选择“我已移动该 ...

哟西  终于看到一个我知道的步骤了  我试试      成功了就回来顶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943560-1-1.html
我的情况一样,这个方法对我的有用,供后来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