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关于低静态电流设计

楼主(2022-11-17):
我们老师出了个作业,要求我们做低静态电流的带隙基准电路,要求是总电流小于5uA,我现在能想到的做法有:倒宽长比器件,这样在饱和区的电流可以做到比较小,但是感觉器件面积太大了不太好;
亚阈值区的器件,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把器件一直控制在亚阈值区,自己试着仿了一下器件在亚阈值区的条件,感觉在这个区间的Vgs也很小,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控制器件一直处于亚阈值区。

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两种方法都可行吗?以及做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楼主:
这是我想用的一个结构,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把下面的两个NMOS偏置到亚阈值区

网友:
5uA的静态电流不算小,没有非偏置在亚阈值区不可的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想用的一个结构,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把下面的两个NMOS偏置到亚阈值区
...

这个也不是带隙基准呀,带隙基准的电流完全是通过电阻决定的,加面积,把电阻弄大就行了

网友:
没有其他性能要求5uA不小了,控制好PTAT电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