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匹配问题

楼主(2022-11-17):
版图萌新想问一下差分对管A=10,B=10情况分成两排的话怎么匹配好一点我一直都是ABBAABBAAB/BAABBAABBA这种可以吗?

网友:
没什么差别, 如果用一下方式匹配也行  第一排ABABABABAB   第二排BABABABABA  这样不管是选定哪4个都是ABBA的匹配方式。

网友A:
什么工艺呢?普通的就二维,第一排AABBAABBAA,第二排BBAAB|BAABB。如果是finfet最好就ABABABAB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呢?普通的就二维,第一排AABBAABBAA,第二排BBAAB|BAABB。如果是finfet最好就ABABABABA ...

finfet:第一排ABABABABAB,第二排:BABABABABA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A:
finfet:第一排ABABABABAB,第二排:BABABABABA

可以请教一下finfet这样摆放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