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irtuoso annotation

楼主(2022-11-17):
annotation中添加parameter时,label显示为蓝色,在原理图中也看不见相应的表达式,求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因为你没仿真,或者你没有进行dc,tran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仿真,或者你没有进行dc,tran仿真

欸,我的意思是只有5个值,新加的值勾不上。没有仿真的意思是说需要重新仿真嘛,我也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欸,我的意思是只有5个值,新加的值勾不上。没有仿真的意思是说需要重新仿真嘛,我也试过了,没有用
...

贴图看看

楼主:
请问能看到图了嘛,我帖子里的第一条自己是能看到图片的

网友:
我看到图了,我以为你说的是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图我试了一下,也不能点。看看别的网友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23-05-06):
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

库的问题,在做pcell的时候没留下空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的问题,在做pcell的时候没留下空位

那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