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中模拟IP的BIST怎么设计

楼主(2022-11-17):
各位大佬,刚刚接触DFT,最近有个疑问。
就是在SOC中做模拟IP的BIST的时候,此时芯片是function模式的还是在scan模式下呢?

IP没有单独的BIST接口,如果在scan模式下,IP工作需要的输入,比如trim和各种激励如何给呢?
复位和时钟是否也要切换到scan_clk。

网友:
(1)这个模拟IP的BIST功能,需要在线测试吗,就是系统运行前或者过程中需要检查这个IP的BIST功能;需要的话就要保留function模式的BIST测试,如果不需要,那应该就可以只做SCAN模式下的,这里涉及到in-system test部分的内容;

网友A:
(2)这里所说的输入,是不是可以考虑成是一些寄存器需要配置,可以加入相应的逻辑,使得测试逻辑可以对寄存器总线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这里所说的输入,是不是可以考虑成是一些寄存器需要配置,可以加入相应的逻辑,使得测试逻辑可以对寄 ...

多谢指点

我理解的BIST不需要每次运行前测试,只需要在CP阶段测试,这样就只需要在SCAN模式下实现BIST了吧?
如果要在芯片正常运行的时候进入BIST模式,是不是就需要SOC的function实现BIST控制了?

输入指的是IP在SOC内部的pin口,会连接到SOC的数字逻辑上
复位和时钟通过SCAN_enable切换到PORT,比如PLL的倍频分频,是不是也可以切换到PORT口,因为如果是scan模式,这些pin的状态怎么控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我理解的BIST不需要每次运行前测试,只需要在CP阶段测试,这样就只需要在SCAN模式下实现BIST ...

不需要在线测试的话,普通SCAN可以满足,不需要增加LBIST部分;
这些IP的PIN口最终都接到最外层的PORT口了?配置PLL分频系数一般是通过写寄存器来实现的吧,模拟IP数字部分,应该是一些控制寄存器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