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学习求助

楼主(2022-11-17):
在分析5管OTA的共模响应时,将电路简化成一源极负反馈的共源极放大器,如图所示

我疑惑的是这个电路的负载部分,负载的等效电阻是怎么分析来的呢?

网友:
VF=VX,M4管也可以看作是二极管连接的,两个MOS管的1/gm和ro都在进行并联。

网友:
共模响应的时候,X与F的电位可以连接起来,向上看到的负载ro3,4//1/gm3,4 ,ISS=2*ID1,2 ,相当于一个2倍的gm1,2的nmos在饱和区,相应的在原来两个支路上的所有阻抗要保持电流*2,而各个节点的电位不变,所以阻抗要变为原来的0.5,其实我的理解这个电路共模响应可以用半边电路法,RSS上的电流=支路ID1,2*2,而要等效到支路上则电阻要*2,即2RSS。而拉佬的书应该是将上面的一坨电路等效到RSS这条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