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各位大佬这个比较器是什么结构呀?

楼主(2022-11-17):
求问各位大佬这个比较器是什么结构呀,如何理解?
我现在需要仿真得到这个比较器的最小输入电压,不知道怎么理解和操作

网友A:
这是个strong-arm型比较器,但是是两级的,工作原理大概是通过输入的不同电压,对latch充电速度不同,以正反馈的形式给出输出
关于strong-arm,你可以在论坛里搜搜,有详细的资料可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strong-arm型比较器,但是是两级的,工作原理大概是通过输入的不同电压,对latch充电速度不同,以正 ...

好的谢谢大佬!不过请问这个结构为啥采用两个时钟信号呢,他俩设置有啥区别吗或者要求什么的,不太清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不过请问这个结构为啥采用两个时钟信号呢,他俩设置有啥区别吗或者要求什么的,不太清楚呢 ...

应该是比较完会锁住,所以需要始终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比较完会锁住,所以需要始终复位

这样啊,谢谢大佬!大佬再请问您一下我现在需要得到这个比较器的最小输入电压该如何操作呢,现在是已经得到了输出波形,就是知道了Voh和Vol,下一步就是要计算比较器直流增益了对吧,请问如果是这样操作的话,比较器直流增益怎么仿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谢谢大佬!大佬再请问您一下我现在需要得到这个比较器的最小输入电压该如何操作呢,现在是已经得 ...

我建议可以用瞬态仿真,不断缩小两个比较电压差值,最后得到最小的分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