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中拷贝别人的library的问题

楼主(2022-11-17):
在virtuoso library manager中学习,请问下,我想拷贝别人的整个library项目进行学习(比如修改啥的,但是绝对不能影响别人的项目),拷贝整个library时,那个option(update instances)要勾选吗,update instances里面包括(1、of entire library  2、of new copies only)

网友:
要勾,选2

楼主:
有大佬解释下这两者的区别吗,不是很明白,为啥要有这几种拷贝方法

网友A:
update instances 1、of entire library  2、of new copies only。
大佬,你现在知道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吗?help文件没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大佬解释下这两者的区别吗,不是很明白,为啥要有这几种拷贝方法

举个例子,比如原来有lib1和lib2两个library,lib1中有个叫NAND的cellview,并且两个库都用到了这个cell。复制lib1的时候有以下几种情况:

1. 不勾选:lib1_copy中用到的NAND仍然是lib1/NAND
2. 勾选of new copys only:lib1_copy中的NAND被替换为lib1_copy/NAND,lib1和lib2中的不变
3. 勾选entire library:全部NAND被替换为lib1_copy/NAND

如果不勾,那么lib1_copy就会依赖于lib1;2的选法就会把别的库全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比如原来有lib1和lib2两个library,lib1中有个叫NAND的cellview,并且两个库都用到了这个cell ...

谢谢回答!!!
这么说就是upadte instances/of entire library 会影响别的
所以说想要自己独立一份学习,就是 update instances/ of new copies only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date instances 1、of entire library  2、of new copies only。
大佬,你现在知道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 ...

有新回答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比如原来有lib1和lib2两个library,lib1中有个叫NAND的cellview,并且两个库都用到了这个cell ...

我实践操作了下(前面抱歉,应该实践琢磨后懂了就分享,不懂再向大家请教的,)step1:lib1,建立一个inv cell,再生成symbol,并建立inv_tb调用symbol

step2:lib2,建立inv2_tb,调用lib1中的inv symbol,

step3:然后lib1,右键copy,lib1_copy1,不勾选update instances,那么在lib1_copy1里面查看inv_tb,进入inv symbol下一级确实显示界面是在lib1

step4:然后lib1,右键copy,lib1_copy2,勾选update instances/of new copies only,那么在lib1_copy2里面查看inv_tb,进入inv symbol下一级确实显示界面是在本项目lib1_copy2,并且lib1,lib2中调用的symbol仍然是lib1中的

step5:然后lib1,右键copy,lib1_copy3,勾选update instances/of entire library,那么在lib1_copy3里面查看inv_tb,进入inv symbol下一级显示界面是在本项目lib1_copy3,并且lib1,lib2中调用的symbol仍然是lib1中的

我的版本是618的,我的操作确实没看出来of new copies only 和 of entire library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比如原来有lib1和lib2两个library,lib1中有个叫NAND的cellview,并且两个库都用到了这个cell ...

懂了懂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实践操作了下(前面抱歉,应该实践琢磨后懂了就分享,不懂再向大家请教的,)step1:lib1,建立一个inv ...

我也是按你的步骤来做实验,愣是没看出有什么区别,看了新的回答,实验了一下,两个选项选哪一个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复制自616的cadence help:
- Of Entire Library: The software overwrites occurrences of the From Library name with the To Library name.
For example, all instances of /oldLib/NAND/symbol are renamed to /newLib/NAND/symbol
- Of New Copies Only: The software overwrites only the cellview references you copied from the original library.
For example, only cellview instances of /oldLib/NAND/symbol are renamed to /newLib/NAND/symbol.

按我的理解,entire library应该会把lib1和lib2全改掉,也许是某些文件被上锁了,或者是bug。不过我也没见过有人需要这个功能,随它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自616的cadence help:
- Of Entire Library: The software overwrites occurrences of the From Libra ...

嗯嗯,谢谢。按照这个意思来,我也感觉这个of entire library是”多余“的,一般没人会这样子干。
我做实验没发现两者的区别,回答中有个人也做了实验,也是没发现区别。
不过我觉得,拷贝别人一个完整的用于自己学习操作(比如师兄的项目,不能改动原版),那就是 update instances/of new copies only
也就是第一个回答说的那样子。

总算能安心的操作软件了,也希望这个帖子的足迹能给来论坛寻求解答的提供参考

网友C(2023-02-03):
引用 楼主:
我实践操作了下(前面抱歉,应该实践琢磨后懂了就分享,不懂再向大家请教的,)step1:lib1,建立一个inv ...

正好也在看复制的问题,看了上面的英文回答,你应该是理解错了。选了of entire library之后,你的lib_copy到的库里如果有两个cell都调用了lib1里的inv,那么复制之后,lib_copy库里的所有inv会换到lib_copy库下面。如果只是of new copies only ,则是只有你copy的那个cell的inv会换到lib_copy库里,另外的cell还是lib1的inv。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实际操作验证了下,是这样的,你可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也在看复制的问题,看了上面的英文回答,你应该是理解错了。选了of entire library之后,你的lib_cop ...

“如果只是of new copies only ,则是只有你copy的那个cell的inv”   我没理解,我说的是拷贝整个项目,不是copy一个cel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of new copies only ,则是只有你copy的那个cell的inv”   我没理解,我说的是拷贝整个项目, ...

我的理解是,copy整个项目也是从一个lib到另外一个lib_copy啊,如果你的lib_copy里有做cell,并调用了lib里的电路,选择of entire library,就是lib_copy里所有调用lib的电路会变成调用lib_copy本身的。如果你没有事先建立lib,只是在copy的时候改名字,应该会自动生成一个lib_copy,那这个选项应该就没有区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copy整个项目也是从一个lib到另外一个lib_copy啊,如果你的lib_copy里有做cell,并调用了lib ...

就是说这个选项的entire和new copies指的都是你要copy进去的目标库,lib_copy,影响的是这个库里的cell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copy整个项目也是从一个lib到另外一个lib_copy啊,如果你的lib_copy里有做cell,并调用了lib ...

就是这个entire和new cpoies的选项只影响你要cpoy东西进去的目标库,lib_copy,只是对这个库里的cell有影响

网友(2023-06-13):
看了,看乱了,只记住 update instances/of new copies only,谢谢!

网友(2023-10-20):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entire和new cpoies的选项只影响你要cpoy东西进去的目标库,lib_copy,只是对这个库里的cell有影 ...

感谢总结,这个应该是写的最清楚的了!

网友(2024-04-24):
解决了疑惑 好帖 顶一下

网友:
很有用,顶一顶

网友D:
看了一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楼主的使用场景下,其实 of entire library 和 of new copies library的复制结果是相同的,因为楼主只是想复制别人的库,之前并没有自己的库。如果在另一个场景下,自己之前创建了一个库,lib2,想要复制lib1中的内容,并且lib1中cell数目多于lib2(lib1中的部分cell在lib2中没有),那么使用of new copies library可以将lib2中相较于lib1中缺少的部分复制过来,目录为lib2,其他相同的部分不动;而使用of entire library 就会将lib1中的所有cell把lib2中的cell无差别覆盖,相当于lib1是lib2的完全复制,只是名字变成lib2而已。

精辟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楼主的使用场景下,其实 of entire library 和 of new copies library的 ...

感谢,说实话我只看懂了你的解释。其他解释的太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楼主的使用场景下,其实 of entire library 和 of new copies library的 ...

终于看懂了

网友(2025-04-21):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这个选项的entire和new copies指的都是你要copy进去的目标库,lib_copy,影响的是这个库里的cell ...

感谢,看了一圈下来感觉你讲得最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楼主的使用场景下,其实 of entire library 和 of new copies library的 ...

谢谢佬,终于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楼主的使用场景下,其实 of entire library 和 of new copies library的 ...

感谢解答,不得不说,cadence的防自学功能做的真的很好

网友(2025-08-08):
不知道理解对错,cell1 cell2在lib1,lib2都有,但是两者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只是名字一样,同时lib1,lib2中的cell2都调用了cell1,lib1中还有一个cell3也调用了lib1中的cell1,那么我复制lib2的cell2到lib1,选择entire或者copy only的区别就是是否对cell3的cell1进行替换?但是如果我选择copy hiearchy是肯定会替换cell3的cell1的

网友(2025-11-30):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楼主的使用场景下,其实 of entire library 和 of new copies library的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