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调大字体后有些设置面板字体重叠

楼主(2022-11-17):
使用如下代码调整字体
hiSetFont("ciw" ?size 15)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5)
hiSetFont("text" ?name "Open Sans" ?size 15)

网友A:
分辨率问题

网友:
换4K显示器后同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问题

分辨率设置的1920*1080或者2560*1440都不行,我是2k屏

网友B:
不应该啊,我调到18都没问题啊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我调到18都没问题啊

请问你设置的分辨率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辨率设置的1920*1080或者2560*1440都不行,我是2k屏

你是16:10的屏的话就会这样,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C:
之前看到有人说一点一点调大,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试过,不知道具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到有人说一点一点调大,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试过,不知道具体行不行
...

试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16:10的屏的话就会这样,没找到解决办法

设置的16:9平也同样

网友:
感觉Cadence 根本没有考虑到高分屏的应用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设置的分辨率是多少呢

1915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