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尺寸mos管 源漏共用

楼主(2022-11-17):
源漏共用自动连接(上面图所示),AA有源区会变宽一点,
手动对其合并源漏(下面图所示),
这两个有区别吗,很明显下面那个AA有源区没有变化。
求大神解释一下上面和下面以哪个为准,
如果以上面画图时正常画就行了吗?
如果以下面画图的话需要改什么(下图孔需要去掉一个),

不同尺寸mos管源漏共用

不同尺寸mos管源漏共用

网友A:
Design rule里要求poly到active的space是多少?明显上图的space大一些,是不是因为DRC问题?

网友B:
一般不同尺寸的不要合并吧,除非一些数字,二更省面积,用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里要求poly到active的space是多少?明显上图的space大一些,是不是因为DRC问题? ...

感觉不太像,二应该是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rule里要求poly到active的space是多少?明显上图的space大一些,是不是因为DRC问题? ...

Minimum POLY space on ACT region-------0.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同尺寸的不要合并吧,除非一些数字,二更省面积,用二吧

用下图的话,我除了把中间的孔改一下还需要改什么吗,,有些说下图的 AA到poly还需要拉开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下图的话,我除了把中间的孔改一下还需要改什么吗,,有些说下图的 AA到poly还需要拉开 是什么意思
...

只要那个间距满足drc就没问题

网友:
你那不是合并吧,你那不是重叠吗,之前没看仔细

网友C:
满足DR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足DRC即可

我画的上面那种,宽了一点,运行DRC没有报错,ok吗?

网友:
一般不同尺寸还能合并共用的应该是数字这一类的,这个时候你只需要考虑满足两条POLY的间距,同时还有DIFF的边角,CONT的重合,就可以了。当然,下面的那个自动合并的一般那个夹角交接与POLY的间距,你会发现就是正常的一个MOS的POLY到DIFF边缘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