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心求教是这个hcell写得有问题还是有什么其他需要修改设置的呢?

楼主(2022-11-17):
我的高压器件没有在规则文件中定义,跑不了lvs,所以需要一个hcell文件,或者lvs-box。但我第一次接触hell不太懂,能麻烦大佬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
你这个定义的文件应该INCLUDE到要跑的网表里面吧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先考虑,是不是有额外的source文件,include到网标里去。hcell对这种情况应该不好用,box还差不多,格式坛子里应该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先考虑,是不是有额外的source文件,include到网标里去。hcell对这种情况应该不好用,box还差 ...

我按照论坛里的box的操作方法添加在includ里后不可以,问了同事说没有其他文件,需要像蓝色图片中这样修改lvs rules文件,我在规则文件中直接添加了这样一条语句还是会报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需要修改其他什么语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