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component parent =null指的是父一级是uvm_top吗?

楼主(2022-11-17):
今天在看uvm_top和uvm_test_top中看到了如下链接,里面说如果组件的parent是null,那么该组件为uvm_top的子组件。
1-uvm_root, uvm_top, uvm_test_top - _见贤_思齐 - 博客园 (cnblogs.com)
但是我在看《UVM实战》中,里面为scoreboard的定义如下:

class my_scoreboard extends uvm_scoreboard;
   my_transaction  expect_queue[$];
   uvm_blocking_get_port #(my_transaction)  exp_port;
   uvm_blocking_get_port #(my_transaction)  act_port;
   `uvm_component_utils(my_scoreboard)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endclass

我想问scoreboard不是uvm_test_top下面的吗?为什么它的parent也是null啊?
求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 null 是 function 参数的缺省值的,就是说调用构造函数 new没有给 parent 参数就会使用这个 null,如果有参数就会替代掉null。一般在实例化 scoreboard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null 是 function 参数的缺省值的,就是说调用构造函数 new没有给 parent 参数就会使用这个 null,如 ...

谢谢指点!!我还想再问一下,所以这个null和父一级是什么没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