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低噪声延时单元设计:为什么反相器串联一个电阻可以减小flick noise?

楼主(2022-11-17):
如下图所示:
左图(a)结构如果想减小flick noise只能增大晶体管的尺寸,这会导致前级反相器的驱动能力压力增大。
但是如果用右边的结构(b),NMOS管就可以在使用小尺寸的同时flick noise还很小。
paper中简单提了一句“To reduce this effect we use a resistor above the nMOS(Fig. 3b) which now acts as a switch”,所以工作在线性区的晶体管flick noise会更低嘛?flick noise不是应该只与工艺有关系?

提前感谢大家!

网友A:
可不可以提供一下你看的是那篇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提供一下你看的是那篇文献

这篇文章~
N. Markulic, K. Raczkowski, P. Wambacq and J. Craninckx, "A 10-bit, 550-fs step Digital-to-Time Converter in 28nm CMOS," ESSCIRC 2014 - 40th European Solid 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 (ESSCIRC), 2014, pp. 79-82, doi: 10.1109/ESSCIRC.2014.6942026.

网友B:
线性区晶体管的flicker noise很难传到输出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区晶体管的flicker noise很难传到输出结点

这是怎么说?线性区晶体管和饱和区晶体管的什么区别能够导致这种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