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verilog生成schematic,只有几个端口

楼主(2022-11-17):
我直接用import导入verilog文件就能直接生成正确的schematic,但是我用这个生成出来就只有几个端口,这是咋回事?

网友A:
这是库没对应上把,你看一下log文件的之类的,应该会有很多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库没对应上把,你看一下log文件的之类的,应该会有很多warning

但是他都显示这个了,应该是找到库里面的cell了。有一个warning:Multiple logical library mappings have been detected in the cds.lib.Directory used multiple times '/ic/projects/training/HP_Analog_Lib'.跟这个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