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环境代码里面可以层次化索引dut的数组,却不可以索引其他组件里面的数组呢?

楼主(2022-11-17):
为何环境代码里面可以层次化索引dut的数组,却不可以索引其他组件里面的数组呢?

网友A:
其他组件指的是什么组件?要是静态对象,拿到句柄就可以啊。动态对象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组件指的是什么组件?要是静态对象,拿到句柄就可以啊。动态对象就不行了。 ...

嗯  比如driver和scoreboard  试了数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比如driver和scoreboard  试了数组不行

那必然是不行的,这些是动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