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oreboard里面怎么引用testbench里的时钟?

楼主(2022-11-17):
uvm vip的scoreboard里面用到tb里的时钟沿作比较,但是编译报错找不到时钟,通过层次关系引用,报package里不能有层次关系的错误,请问怎么传递时钟到scoreboard?

网友:
uvm_hdr_read,或者使用接口(较推荐):top中定义一个interface,把时钟赋给interface,然后uvm_config_db::set把这个interface发到验证组件,验证组件uvm_config_db::get接收时把interface赋给内部定义的同类型virtual interface,然后验证组件就可以通过virtual interface访问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