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脉冲同步器

楼主(2022-11-17):
一个快时钟域的脉冲信号,其宽度只有快时钟域的一个周期的长度,现在需要将该信号同步到一个相对较慢的时钟域,如果要求不能在快时钟域将脉冲信号展宽,并且同样采用双寄存器同步,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定义一个1bit的信号y,y在脉冲信号为高的时候翻转,使用两级同步器将y同步到慢时钟域,然后在慢时钟域下做跳变沿检测即可实现同步到慢时钟域功能

网友B:
采用fifo存储转换

网友C:
可考虑采用异步的方式实现展宽寄存器,比如用快脉冲做为展宽寄存器的时钟(或复位),然后再做同步的方式实现展宽寄存器的复位(或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fifo存储转换

fifo需要读写两个时钟吧,而且单b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考虑采用异步的方式实现展宽寄存器,比如用快脉冲做为展宽寄存器的时钟(或复位),然后再做同步的方式实 ...

用脉冲作为寄存器的时钟会产生毛刺,并且不好约束时钟啊

网友D:
是不是可以用移位的方式
快时钟:clk_k, 快时钟脉冲:pos_k
慢时钟:clk_m

always@(posedge clk_k)
if(pos_k)
      data_k[width-1:0] <= {data_k[width-2:0], pos_k};

syn_2dff (.clk(clk_m), .data_in(data_k[width-1]), data_out(data_m));
然后产生data_m的脉冲,在clk_m的时钟域下干活

witdh根据快慢时钟的比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用移位的方式
快时钟:clk_k, 快时钟脉冲:pos_k
慢时钟:clk_m

意思就是只使用慢时钟,没有快时钟

网友:
啥方法都没有展宽,打两拍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1bit的信号y,y在脉冲信号为高的时候翻转,使用两级同步器将y同步到慢时钟域,然后在慢时钟域下做 ...

这样应该会漏掉一个脉冲信号吧

楼主:
不知为何,这里加载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会漏掉一个脉冲信号吧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做检测,比如时钟域跨越后打了两拍的信号为a1,a2则脉冲信号p = a1 ^ a2;

网友:
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做检测,比如时钟域跨越后打了两拍的信号为a1,a2则脉冲信号p = a1 ^ a2; ...

你这个应该也可以

网友(2022-12-19):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会漏掉一个脉冲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