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顶层LVS电源地之间的decouple电容尺寸对应不上。

楼主(2022-11-17):
在过顶层LVS时,全局有很多VDD和GND之间的电容,他们的尺寸在原理图上都不一样,但是报错的尺寸明明其他地方有这个电容,但是他会报错到别的地方,就算我这次改了这个尺寸,他下次就换个地方的电容报错,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是说合并成一个整体的,看总面积。谢谢各位

网友A:
这很正常啊,要想过lvs就必须要把所有的线路和版图的这种连接关系的器件全部都列出来,然后尺寸全部对应上才行,你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明你还有个别的器件的尺寸没有和版图一致,至于你说的合并这个方法是可以,关键是你这个是用mos器件做的电容,还有一些电路里电容连法的小器件,其实电路并不是想让它用作电容的,所以你说合并按面积做就行不通了,其实如果模块先前是过的,这种问题也不算太麻烦的,应该用hcell会更好些,如果原来模块没过,那就只能自己好好的对了,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网友B:
看总面积合并成一个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啊,要想过lvs就必须要把所有的线路和版图的这种连接关系的器件全部都列出来,然后尺寸全部对应上 ...

模块里没有这些decouple电容,都是放在最后顶层里的,我第一遍一个一个改过了,第二遍再过LVS,之前改过的尺寸又报错成别的尺寸,明明有这个尺寸的MOS。是不是总个数没对上导致的。要先把个数对上,再一遍遍改一下。多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总面积合并成一个整体

MOS电容不报错面积,只有w参数,L没有,面积不好对啊

网友:
应该是你个数没有统计好,仔细统计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里没有这些decouple电容,都是放在最后顶层里的,我第一遍一个一个改过了,第二遍再过LVS,之前改过 ...

对啊,你确定某个器件尺寸有且个数是对的那就不用管它,继续找,只有当个数和尺寸完全匹配才行,有一个对不上它可能就会乱认,至于怎么查版图个数你可以点calibre里原理图那边的一个器件错误,这个时候版图的所有这种连法的器件都会亮起来,然后统计一下个数和尺寸,然后再和原理图里的器件一一去对比,,肯定可以找出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电容不报错面积,只有w参数,L没有,面积不好对啊

版图的L2.12u ‘ W 26.1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的L是2.12u ‘ 是W 26.1u

LVS设置总的MOS 电容时,只有一个很大的w管子的错

网友:
CDL file也合并成一个整体总面积

网友:
既然都是在TOP层 W/L都不一样 很难调整成一个大mos 建议分区域数版图的电容mos个数及尺寸,确保每个区域的所有decouple添加至电路 验证再有问题就分区域反复核对。。笨办法,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