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

楼主(2022-11-17):
这个比较器如何工作呢

网友A:
1、输入级为多输入共源   2、比较放大级为常规二级共源开环放大   3、输出级为反相器buffer输出,带施密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输入级为多输入共源   2、比较放大级为常规二级共源开环放大   3、输出级为反相器buffer输出,带施密特 ...

这是一个类似于加法器的比较器,前一级是校零的,那后面加法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类似于加法器的比较器,前一级是校零的,那后面加法是怎么实现的呢

...

多输入共源级实现多路信号加法求和啊,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