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二版p86源端看进去

楼主(2022-11-17):
大佬们,为啥这道例题从源端看进去的阻抗是这个呀?这是用了什么技巧吗?求解释

网友A:
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M2的源端吧,这是吧M1等效成一个电流源gm1*Vin,然后M2源端看进去的阻抗和ro1分流,流过M2的就是Iout,可以求出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M2的源端吧,这是吧M1等效成一个电流源gm1*Vin,然后M2源端看进去的阻抗和ro1分流,流 ...

啊,拉扎维的书有这样的错误啊

网友:
翻译错了吧

网友:
應該是翻譯本才有的錯誤

网友:
确实是从M2的源端看进去,可能版本不一样,我的拉扎维第二版这一个电路在P78,但翻译是对的。

网友B:
换最新版的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最新版的看吧

好的,谢谢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