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CDB文件转OA文件 出现 ERROR (CDBOA-500)

楼主(2022-11-18):
我将TSMC 40nm 数字标准库的 CDB文件转换成OA文件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各位大佬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cdb2oa.exe started. See log file for details.
********************************************************************************
Program:        @(#)$CDS: cdb2oa version 6.1.7-64b 12/16/2018 07:37 (sjfhw318) $
                sub-version  IC6.1.7-64b.500.23
Started at:        Nov 17 23:50:51 2022
Hierarchy:        /ws/eda/cadence/IC617
User Name:        phd202210192669
Host Name:        SMW3
Options:        -cdslibpath /home/phd2022/phd202210192669/tmp_OA/cds.lib -lib
          tcbn40lpbwp -log cdb2oa.gui.log -appendlog -mapundefinedpingroups
          strong
Directory:        /home/phd2022/phd202210192669/work
Log File:        /home/phd2022/phd202210192669/work/cdb2oa.gui.log

        Copyright (C) 2001-200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ERROR   (CDBOA-500): Cannot translate CDB design library
                     "../cell_lib/tsmc/TSMC_40nm/DIGITAL/TSMCHOME/digital/Back_End/cdk/tcbn40lpbwp_120b/tcbn40lpbwp"
                     to OpenAccess because CDB technology library "tsmcN40"
                     referenced by the CDB design library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OpenAccess format. Before translating the CDB design
                     library, ensure that all the referenced CDB technology
                     libraries are available in OpenAccess and defined in
                     'cds.lib'.

********************************************************************************
Translation of library "tcbn40lpbwp" stopped.

Message Summary:

ERROR   (CDBOA-500): Cannot translate CDB design library <path>/<name> to
                     OpenAccess because CDB technology library <name> referenced
                     by the CDB design library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OpenAccess format. Before translating the CDB design
                     library, ensure that all the referenced CDB technology
                     libraries are available in OpenAccess and defined in
                     'cds.lib'.

                      Generated once. The translator stopped because the CDBA
                     library references an attached technology library that does
                     not exist in OpenAccess.
                      Check the source library files and correct the library
                     attachments as required. Ensure that the cds.lib file is
                     present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and any technology library
                     that is referenced by the current library is defined in the
                     cds.lib file and is available in OpenAccess at the time it
                     is referenced. If the design library is referencing itself
                     as an attached technology library, ensure that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tech.db technology file present in the
                     OpenAccess library directory.

********************************************************************************

cdb2oa.exe finished

网友A:
reference 库格式没有搞对,网上有相关的,CDB在cds.lib需要先定义一遍,路径容易搞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erence 库格式没有搞对,网上有相关的,CDB在cds.lib需要先定义一遍,路径容易搞混 ...

谢谢大佬,我解决了CDBOA-500的问题,确实是路径的问题。可是我接下来又报了一个新的错误。ERROR (CDBOA-411)
这是因为啥

CDB2OA: cdb2oa -cdslibpath /home/phd2022/phd202210192669/tsmc40_basic/TSMCHOME/digital/Back_End/cdk/tcbn40lpbwp_120b/cds.lib -lib tcbn40lpbwp -log cdb2oa.gui.log -appendlog -mapundefinedpingroups strong

cdb2oa.exe started. See log file for details.
********************************************************************************
Program:        @(#)$CDS: cdb2oa version 6.1.7-64b 12/16/2018 07:37 (sjfhw318) $
                sub-version  IC6.1.7-64b.500.23
Started at:        Nov 18 13:18:46 2022
Hierarchy:        /ws/eda/cadence/IC617
User Name:        phd202210192669
Host Name:        SMW3
Options:        -cdslibpath /home/phd2022/phd202210192669/tsmc40_basic/TSMCHOME/digital/Back_End/cdk/tcbn40lpbwp_120b/cds.lib
          -lib tcbn40lpbwp -log cdb2oa.gui.log -appendlog
          -mapundefinedpingroups strong
Directory:        /home/phd2022/phd202210192669/tmp_OA
Log File:        /home/phd2022/phd202210192669/tmp_OA/cdb2oa.gui.log

        Copyright (C) 2001-200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ERROR   (CDBOA-411): The translator stopped because the OpenAccess cds.lib
                     definition for library "tcbn40lpbwp" points back to the
                     CDBA version of the library. You cannot mix OpenAccess and
                     CDBA data in the same location. Remove the definition from
                     the OpenAccess cds.lib file or redefine it so that it
                     points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
Translation of library "tcbn40lpbwp" stopped.

Message Summary:

ERROR   (CDBOA-411): The translator stopped because the OpenAccess cds.lib
                     definition for library <name> points back to the CDBA
                     version of the library. You cannot mix OpenAccess and CDBA
                     data in the same location. Remove the definition from the
                     OpenAccess cds.lib file or redefine it so that it points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Generated once. The definition for the specified library
                     in the OpenAccess cds.lib file would place the OpenAccess
                     version of the library in the same location as the CDBA
                     version. This is not permitted. Either remove the
                     definition from the OpenAccess cds.lib file and let the
                     translator create it for you or redefine it so that it
                     points to a location other than the location of the CDBA
                     library.

********************************************************************************

cdb2oa.exe finished

网友(2024-08-26):
请问411这个错误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6-2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解决了CDBOA-500的问题,确实是路径的问题。可是我接下来又报了一个新的错误。ERR ...

你好,可以问一下500那个error具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