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工艺hot TB和cold TB的疑问?

楼主(2022-11-18):
各位,小弟在查看CSMC工艺有源区规则的时候,发现提到了cold TB和 hot TB两种阱,但是这两种阱是怎么定义的呢,我原本以为热阱是高压的,冷阱是低压的,可实际DRC时发现不是这样。

网友A:
按照规则定义接最高电位且电压稳定的阱为cold,其余的都为hot,所以一般的cold也就是指高压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规则定义接最高电位且电压稳定的阱为cold,其余的都为hot,所以一般的cold也就是指高压vcc。 ...

我在规则里看到,cold 和外面的N+有源区间距要3u,反而不是高压的hot和外面的 N+ 有缘区间距5u,通常来说不应该电压越高距离越大才对嘛,为什么高电压的cold反而要求的距离小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规则里看到,cold 和外面的N+有源区间距要3u,反而不是高压的hot和外面的 N+ 有缘区间距5u,通常来说 ...

你说的是1um 40v的规则吧?回去再看看文档再说,没有说高压的cold到有源区是3um啊,写的还是5u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1um 40v的规则吧?回去再看看文档再说,没有说高压的cold到有源区是3um啊,写的还是5um啊。
...

感谢,看到cold里面也分 LV 和 HV了。但是就是说同样都是LV的话:规则里说Minimum clearance from cold TB to N+ TO ≥3u,Minimum clearance from hot TB to N+ TO ≥5u,我是说这个,为什么接最高电位的cold大于3,不是最高电位的反而要大于5?难道突出的是要稳定的电位吗,如果不稳定距离要大一些,就像下图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