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rdes Rx Tx请教

楼主(2022-11-18):
刚转来做Serdes,对发射和接收通路不是很理解。想请教一下做过这个的各位前辈,这一块属于模拟通路部分,但是怎么看着都是各种算法形成的模块。该怎么去理解和掌握这种对应关系,比如将算法变成现实中的模块,或者通过模块去理解恢复出其中的算法。不是很懂这些,希望有人可以指导一下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A:
please refer to Razavi's PLL and CDR

网友B:
版图里的

引用 网友A:
please refer to Razavi's PLL and CDR

时钟模块也是通过算法来恢复的吗?我只知道数据是通过均衡方法实现的。

网友:
serdes本质是数字基带传输,而电路就是各种通信算法的硬件实现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确都是算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模块也是通过算法来恢复的吗?我只知道数据是通过均衡方法实现的。 ...

时钟模块广义上来讲也算是算法,只不过时钟模块不是数据层面上的算法,而是控制层面上的算法,CDR大体理解成一个PID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钟模块广义上来讲也算是算法,只不过时钟模块不是数据层面上的算法,而是控制层面上的算法,CDR大体理 ...

PID是指PID Controller吗?

网友:
Serdes clock data recovery , clock 隐藏data 中一种方法,早年  firewire CLOCK , 但后来 serdes起来. 只要能处理单一线PCBlayout 较好, 后来pci express     s-ATA 都全改serdes 方法.   Serdes 发送需展频 就加上 人工 jitter . 但收端就需解读回来” , 以前 480M 还不需要 EQ,   5GHZ RF . 光信号或不匹配 都会一堆问题,  还有就  有些线路上  低频高频特性不同, 有些高频会衰减  , TX 发射前 先加强”, 或是可变  VG_AMP 去放大某些.  EQ 其实就处理收的信号强弱  .  至于RX   high speed ADC 去收 ?  还是multi phase 去收?    还是用高速PLL 去收?   都是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ease refer to Razavi's PLL and CDR

好的,谢谢。书中会解释这一系列的算法的说明吗?还是单单说可以用某种算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rdes 就clock data recovery , 把clock 隐藏data 中一种方法,早年  firewire 是 有 CLOCK , 但后来 serde ...

请教一下前辈,那这种情况下,通过算法去实现高速Serdes的设计,选取算法是根据哪些条件,或者还是说有一个通用的算法可以去实现?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B:
PID是指PID Controller吗?

指的是一种控制思想,PID controller是具体的实现。serdes作为一种高速传输系统,想要理解的话,可以去看看基带传输理论,或者通信原理,现在的架构,基本上就是digital communication里面的技术,只不过有的是模拟电路实现,有的是数字电路实现。本质都是通信算法的硬件实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