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控制buck电路

楼主(2022-11-18):
电压模控制的buck电路中的负载电容是如何计算的,如果根据输出电压的纹波来计算,那结果会很小,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会有很大的过冲或者下冲,请问该如何正确选择电容值?

网友:
上冲spec求出电容A、下冲spec求出电容B、输出ripple求出电容C, C_DESIGN=max{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