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m mbist测试原理

楼主(2022-11-18):
最近学mbist,insert mbist后做仿真验证,工具提示“no error betwen simulated and expceted patterns”,然后检查仿真波形GO和DONE都在bist_setup和bist_en之后拉高,看上去确实也仿真通过了,打开一个rom memory interface的电路波形,检查rom的Q输出波形发现也是rom code一致。

问题是发现Q端的输出并没有送到control模块去比较,同时也没有发现有外部的数据(例如rom code)通过pattern由jtag接口送到interface模块或control模块与Q的输出比较。个人理解是rom模块的测试算法是read_only,原理应该是工具通过pattern控制把rom当前的存储值写出来,然后再与pattern读入的rom code比较,但是现在发现仿真波形与个人理解不大一样,请问工具结果报仿真通过是拿什么与rom 的Q输出比较呢?还是仿真其实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追一下Q往哪里驱动了,一般是驱动到一个增加的CRC模块,ROM BIST最终是通过CRC来判断的;每个地址都比对的话,需要新增一个区域存储数据,而且新增的区域也有生产出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