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锁定问题、CP电流、VCO频率测试

楼主(2022-11-18):
PLL无法锁定
问题:仿真pll时,我在pllsim中的设计如下,希望从8.003G左右锁定到8G,但是结果中输出的VTUNE无法锁定,而且上下抖动达到50mV,
想请教:1、为什么会出现无法锁定的情况,我的想法是理论上的配置是带宽270K,可能在环路中的带宽会变化,如果是这样,应该选择哪一条线作为带宽的仿真测试呢?
2、CP输出的电流为什么在环路中的电流大小是如此的不规则,我在单独仿PFD/CP的时候输出电流很正常,如图3,CP电流的不稳定会影响锁定吗?

疑惑:我的VCO是开关电容阵列组成的,有一个小问题是,单独仿VCO得到8G左右的电容阵列选定的一条子频带,但是在pll里面测到的VCO输出频率其实更低,子频带根本无法覆盖,猜测是电路中的寄生电容影响,然后凭感觉再稍微减小开关电容的控制字,然后得到的在PLL环路里面测到的VCO频率是8G左右。我想问下要从VCO自由振荡频率锁定到想要的频率,这两个频率是如何定义的,VCO自由振荡频率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单独仿真VCO得到的频率,想要的频率是指N*fref得到的频率,问题是我应该如果测这两个频率呢,以确定是否锁定正常呢?还是说只要锁定曲线正常,就说定已经锁定到想要的频率了

网友:
图片显示不出来

楼主:
图片在这里

vtune曲线

vtune曲线

pll整体

pll整体

pll细节图

pll细节图

楼主:
好的,谢谢,我刚刚上传了,希望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刚刚上传了,希望帮忙看看

不太会pll,但自由频率和锁定频率这应该很容易弄清楚,至于电压摆动,确实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可以看一下摆动频率是不是和已有频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会pll,但自由频率和锁定频率这应该很容易弄清楚,至于电压摆动,确实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可以看一 ...

有道理,谢谢

网友B:
自由震荡频率,就是不加其他电路,单独仿真VCO的频率,
锁定频率是你仿真环路的时候,Vtune基本保持不变时候的频率,
这两个频率肯定是不相同的,在环路里CP和DIVIDER都对VCO的震荡频率有影响,但是不会很大。
你这个Vtune的周期性的变化是与参考频率有关,波动较大可能是因为CP没设计好,失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由震荡频率,就是不加其他电路,单独仿真VCO的频率,
锁定频率是你仿真环路的时候,Vtune基本保持不变时 ...

好的,谢谢,正在逐步检查各个模块是否有问题

网友(2023-04-14):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锁定以后,如果还有很大的电压波动,还有一种可能是,也不排除是CP 电流UP /down 不匹配造成的,这样会引起ref-spur

网友C(2023-06-03):
我遇到的问题是,我的电路LPF输出电压只充电不放电,不明白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是,我的电路LPF输出电压只充电不放电,不明白为什么

那应该就是CP的输出电流一直在增加,说明频率不够在增大,不是对的吗?

网友C:
我的VDD为1.2V,充电都充到1.4V了

网友D:
请问 第一个图片的仿真软件是什么

楼主(2023-07-07):
引用 网友D:
请问 第一个图片的仿真软件是什么

pllsim,一个用来选择带宽和PM的小程序,论坛应该有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C:
我的VDD为1.2V,充电都充到1.4V了

检查CP控制信号,估计这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