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11-18):
(图片)

网友A:
1. cycles=100,2^15=32768,没有进行相干采样
2. 仿真所需时间是32768/fs=32.768ms,但需要留些裕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ycles=100,2^15=32768,没有进行相干采样
2. 仿真所需时间是32768/fs=32.768ms,但需要留些裕量
...

谢谢!请问把仿真时间改了后就是相干采样了吗?还有这个仿真需要填的参数里哪里体现出带宽了呢?谢谢!

网友A:
相干采样指的是cycles和2^N互质,仿真时间是由采样点数和采样频率决定的,带宽体现在做fft分析时的start/end frequency,对于fs=1M,OSR=128,则end frequency=fs/OSR/2,start frequency填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干采样指的是cycles和2^N互质,仿真时间是由采样点数和采样频率决定的,带宽体现在做fft分析时的start/en ...

谢谢您!感谢!那请问peak sat level需要设置吗?harmonic谐波需要设置为几呢,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