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陷波的传输函数的计算

楼主(2022-11-18):
小弟最近刚入门模拟电路设计,最近在设计并仿真陷波滤波器,电路图如下,但是原理不太会分析,望大佬赐教,帮小弟答疑一下

陷波滤波器

陷波滤波器

楼主:
想知道几个mos管的Ron,以及输入Vin和电容C1,C2和最后的输出的关系

网友A:
写电荷守恒表达式。

网友B:
vin(n-1)*c1+vo(n-1)*c2=vo(n)*c1,c1=c2
vo/vin=1/(z-1)
0频1个极点,fs/2时幅度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电荷守恒表达式。

你好,电荷守恒我考虑过,但是我没找到守恒的点,输出的位置似乎不守恒;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滤波器,我是不是还要考虑开关的电阻呢,希望你能帮我答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n-1)*c1+vo(n-1)*c2=vo(n)*c1,c1=c2
vo/vin=1/(z-1)
0频1个极点,fs/2时幅度最小

你好,我没太懂“0频1个极点,fs/2时幅度最小”是啥意思,1/(z-1)这个z变换是什么性质呢,希望,大佬能够再给我解释一下下,麻烦你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没太懂“0频1个极点,fs/2时幅度最小”是啥意思,1/(z-1)这个z变换是什么性质呢,希望,大佬能够 ...

表示离散域,z=e(j2pi*f/fs),在单位圆的位置,有一个极点在1,此时对应的频率是0,逆时针转,转到-1,此时对应频率是fs/2,距离极点最远,幅度响应最小。这个详细展开就太多了,你需要再复习下信号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里关于z域的传输函数,幅频响应,数字滤波器这类知识

网友C:
开关电阻需要保证RC << 1/fs,理由很显然,为了保证每个周期电压达到稳定
楼主知识好像不太扎实,提醒一句:这是个离散时间的滤波器,要从z变换的角度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离散域,z=e(j2pi*f/fs),在单位圆的位置,有一个极点在1,此时对应的频率是0,逆时针转,转到-1,此 ...

谢谢谢谢,z变换学太久了,就忘了,我这就去复习一下,麻烦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阻需要保证RC

是这样的,z变换这方面太久没看,我这就去学习,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