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在画版图的时候不显示cell的symbol

楼主(2022-11-19):
各位大佬,我在用Virtuoso画版图的时候,发现在调工艺库中的器件的时候,在View一栏不显示Symbol符号了。但工艺库中是有Symbol这个文件夹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有谁能告诉我嘛

Virtuoso

Virtuoso

网友:
出现这种无法解释的异常,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关闭当前所有窗口、删除当前库文件中的*lck文件;打开新的Terminal,重新启动Virtuoso,重新打开设计库、再次调用应该就可以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