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innovus抓取shape的方法

楼主(2022-11-19):
就是比如按照一个net的长和宽把它抓出来,icc里面可以get_net_shape -filter筛选,但是innovus里面没有找到处理shape的方法,请教各位大佬。
我用脚本背靠背的mem里打了M1,想按相同点把它选中,删除,不知道脚本怎么写

follow pin

follow pin

网友:
dnQue,然后选中就行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