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增益与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22-11-19):
结构如图,增益变大时,相位为负,而且增益与相位裕度之间波动很大,我将相位裕度调至80度时增益只有20dB,请问各位大佬,如何调整。

网友A:
你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调的

你好,我是将第二级pmos管的宽增大2倍之后增益下降,相位裕度上升

网友:
Cc调大点或者第二级共源gm调大

楼主:
问题已解决,完全关闭启动电路,电路管子在饱和区之后,再增大调零电阻的阻值,然后增大第二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