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tex M3, M4 D code-bus 问题

楼主(2022-11-19):
cortex M3, M4 D code-bus 按文档介绍,是取程序中的常量用的。这个是常量是代码编译时就固定好了。 那么D code bus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写操作呢?

网友A:
i d访问flash,只读,读写是s bus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d访问flash,只读,读写是s bus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但是I bus没有写的功能, D bus有。 所以不太理解。 S bus是更新在sram内的变量,有写操作可以理解。

网友(2023-02-10):
如果  SRAM 放在 0x2000_0000地址以下,D_bus可以读写,如果0x2000_0000以下只有FLASH,可以通过D bus 编程FLASH ,这个具体要看FLASH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