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DC结果没有clock_network的功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11-19):
不好意思小白一枚,最近跑DC综合功耗报告上没有clock_network的功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系统有时钟系统功能也是正确的,诚恳求教下各大佬

网友:
因为DC时,clcok都是ideal的,怎么会有功耗呢?

可以加我的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