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apb寄存器的IP,如何做测试点分解呢?

楼主(2022-11-19):
现实中接触到的电路,全是带apb寄存器的IP,而书上写的哪些验证,都是信号引脚这些,感觉真不是一个东西,怎么会这么脱离实际呀
比如一个编码器ip,apb有100个寄存器,axi直接把编码码流写到内存
这样测试时,是不是分成两步:
1. 100个寄存器,每个读一下,写一下,检查下寄存器电路本身是不是好的
2. 根据算法理解,对各种寄存器进行组合配置,设上恰当的值(直接设,不通过apb总线),然后想办法取出码流,用cmodel去对比码流是否一样

请教大家该怎么做呢

楼主(2025-11-14):
怎么找不到删贴的地方,真相把这些丢人的东西全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找不到删贴的地方,真相把这些丢人的东西全删掉

哈哈哈,上热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找不到删贴的地方,真相把这些丢人的东西全删掉

编辑,然后把里边的内容全删掉就好了,标题就留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