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栅长可以赋变量,栅宽赋不了变量

楼主(2022-11-19):
我想给M9管子的栅长和栅宽设置成变量,栅长可以赋变量,栅宽一赋变量就自动跳成iPar("fw") * iPar("fingers")。请教大家

网友A:
你写单个字母肯定可以,所以有可能是公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单个字母肯定可以,所以有可能是公式不对

我是输入的“M9_W”,没有输公式呀,它自动跳成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表达式。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下划线可能不行,你用个普通的变量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划线可能不行,你用个普通的变量名试试。

我试了也是不行,用的是CSMC0.5um工艺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也是不行,用的是CSMC0.5um工艺库

把变量名换成“aa”或者“bb”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量名换成“aa”或者“bb”也不行吗

换了也不行。不知道这自动跳出的表达式啥意思

网友C:
我试了下我的可以,18bcd的,只是会有警告:  fw is not a real value, this may affect the accuracy of simulation result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下我的可以,18bcd的,只是会有警告:  fw is not a real value, this may affect the accuracy of s ...

但是ADE那里赋值还是能仿真的。我觉得可能是个bug?重开软件试试?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ADE那里赋值还是能仿真的。我觉得可能是个bug?重开软件试试?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 ...

好的,谢谢你,我再试试吧

网友(2025-04-07):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时在版图的LVS中遇到了问题,无法生成网表,敢问阁下是否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解?

网友(2025-11-05):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我也忘了这个问题之后怎么弄的,可能放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