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的问题

楼主(2022-11-19):
“为了获得小的输出电压瞬态过冲,LDO 应该具有高的带宽、大的输出和旁路电容、低的 ESR 和 ESL。”
这句话我有几处不懂之处,望各位大神不吝指点:
1、为了小的过冲电压值为什么要高的带宽?带宽的大小只影响瞬态的恢复时间吧?带宽越大,时间常数越小,恢复时间越短。
2、低的ESR是为了让输出极点的比较远,从而不影响主极点是吗?从而增加相位裕度吗?
3、低的ESL的作用在哪儿呢?

网友A:
1.带宽和摆率影响LDO负载调整的响应时间,在这段时间内LDO对负载变化没有调节作用。因此这个时间越久,dropout电压就越大。
2.输出电容提供电荷的时候会在ESR上产生压降,ESR越大,相同的负载电流下ESR上的压降就越大,LDO输出就会越低。
3.ESL会阻碍输出电容对LDO输出节点提供电流的变化,如果ESL过大,在负载突变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从输出电容抽取相应的电荷,LDO的输出会掉更多。在负载突变结束的时候也会有被延时的一部分电荷注入LDO输出节点导致出现更大的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带宽和摆率影响LDO负载调整的响应时间,在这段时间内LDO对负载变化没有调节作用。因此这个时间越久,drop ...

谢谢大佬回复!懂了很多!但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1.带宽和摆率影响LDO负载调整的响应时间,在这段时间内LDO对负载变化没有调节作用。因此这个时间越久,dropout电压就越大。
2.输出电容提供电荷的时候会在ESR上产生压降,ESR越大,相同的负载电流下ESR上的压降就越大,LDO输出就会越低。
3.ESL会阻碍输出电容对LDO输出节点提供电流的变化,如果ESL过大,在负载突变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从输出电容抽取相应的电荷,LDO的输出会掉更多。在负载突变结束的时候也会有被延时的一部分电荷注入LDO输出节点导致出现更大的过冲。”

1、“dropout电压越大”是指的瞬态时的俯冲越大吗?
2、“LDO的输出越低”指的是瞬态的俯冲越大吗?
3、“LDO的输出会掉更多”也是指的瞬态的俯冲越大吗?

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懂了很多!但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1.带宽和摆率影响LDO负载调整的响应时间,在这段时间 ...

个人理解,这个dropout电压 确实会体现在你说的“俯冲电压”下。根据I*t=C*V,你可以知道时间t越长,相应电压也会越高,而这个时间与LDO的带宽也有关系。因此这个“俯冲电压”应该是带宽、SR电流、旁路电容等共同组成的函数,因此表现出的”俯冲电压“与这些因子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这个dropout电压 确实会体现在你说的“俯冲电压”下。根据I*t=C*V,你可以知道时间t越长,相应 ...

嗯 确实 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