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网站网络卡顿是咋回事

楼主(2022-11-20):
这段时间该网站老是出问题,存储bandwidth,iops有问题还是咋回事呢?

网友:
这个是访问哪个页面提示的? 还有用的是哪个浏览器?

楼主:
就是访问主页
图片是safari提示,用chrome啥结果都不出,就是转圈圈

网友:
是的,最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主要是最近网站正遭到大量攻击,影响了访问。
现在加了防护,应该能保证网站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正常访问了。
safari 确实访问有问题,正在解决。
chrome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A:
safari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fari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暂时没问题了。
刚刚chrome又卡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问题了。
刚刚chrome又卡了一下

现在如果遇到卡顿,差不多一两分钟会恢复,不像之前如果没人管,网站就会瘫痪了。
现在还在想其他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