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在虚拟机上运行非常卡,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22-11-20):
如下图所示,电脑是移动工作站i7 8750H,16G内存,512G三星980固态,在虚拟机上运行virtuoso,在启动和画原理图的时候还行不卡,但是在画版图的时候,就一动不动卡在那里,请问谁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升级硬件, 买服务器级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硬件, 买服务器级的设备。

i9级的CPU可以不

网友B:
我的感觉还是可以,没画图,启动还是挺快的,关闭网络明显快些
我的CPU还是很老的E3-1240L  V5低功耗版的CPU 16G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感觉还是可以,没画图,启动还是挺快的,关闭网络明显快些
我的CPU还是很老的E3-1240L  V5低功耗版的CP ...

请问你是用的虚拟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i9级的CPU可以不

可以, 还有一种方式是把虚拟机的系统迁移到物理机上使用, 那样绝对不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用的虚拟机吗

vm16 有centos7也有RHEL7,感觉都差不多,我还想买多两条内存,看你有没有装VMTOOLS

网友C:
prefvmx.minVmMemPct = "100"
MemTrimRate = "0"
mainMem.useNamedFile = "FALSE"
sched.mem.pshare.enable = "FALSE"
prefvmx.useRecommendedLockedMemSize = "TRUE"
mainMem.backing = "sw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还有一种方式是把虚拟机的系统迁移到物理机上使用, 那样绝对不卡。
...

请问可以把虚拟机文件迁移到物理机上吗?

网友:
虚拟机多放点CPU,自然就不卡了,你的内存够的,想舒服最好还是弄给服务器来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把虚拟机文件迁移到物理机上吗?

可以, VM虚拟机是可以挂载实体机硬盘,先挂载一个live的linux发行版然后以光盘启动进入这个系统。在然后在这个系统用dd命令把虚拟机的磁盘写到实体机的磁盘上。然后在解决一下网卡的mac地址 之类的硬件配置就能在实体机正常使用。

网友:
个人觉得,可能是用久了硬盘加载的数据太多,导致特别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efvmx.minVmMemPct = "100"
MemTrimRate = "0"
mainMem.useNamedFile = "FALSE"

我只有这些库,看有没有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