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指标

楼主(2022-11-20):
请教各位,一般的LDO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降低负载调整率,来使得LDO接入负载之后的电压波动小一点。

网友A:
增益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不够吗?

你好,空载时增益是113dB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空载时增益是113dB

这个要看重载的,不能只看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重载的,不能只看空载

你好,我测了一下,负载电流在13mA时增益确实下降了,增益86dB,相位裕度49d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