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找mos的Safe Operating Area(SOA)

楼主(2022-11-20):
一般都会规定mos管最大的工作电压,比如nch_25_mac,最大vgs、vds就是2.5v,但是超过10%或20%可能都没问题,具体该如何衡量,比如vgs平均值或最大值不能超过多少,这个安全区域应该在哪找到呢?

网友A:
工艺库文件Design Manual不是应该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库文件Design Manual不是应该有的吗?

tsmc 28nm drc rule里面没找到

网友B:
应该是Foundry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Foundry提供的

怎么联系foundry啊,比如tsmc,发了邮件也没回

网友(2025-07-07):
xd,你解决了吗?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