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ip-chip中的RDL与bump的疑问

楼主(2022-11-20):
尝试做一个flip-chip的工作,有两点疑问,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1,Bump是不是一般中间是PGbump,四周signal bump?其中PGbump要连接到PGmesh上?
2,IO pin和BUMP怎么通过RDL连接?有无脚本可以参考?(刚学innovus)

网友A:
1.中间的PG bump通过PG mesh给 core area供电(要考虑esd问题,PGbump到core esd cell要有较小的电阻路径,也就是PG bump要直接打孔到core esd cell),周边的signal bump直接连到class是PAD AREAIO的periphery io cell,给 io或其他特殊 macro供电的PG bump靠近 io或macro附近,如果io或macro带有esd保护,它们之间直连就行了,不带还需要通过esd cell后连接。
2. innovus的 user guide比较详细了,直接参考就好了,或者找一个flipchip的 rak实验先。手边常备llefdef language refer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中间的PG bump通过PG mesh给 core area供电(要考虑esd问题,PGbump到core esd cell要有较小的电阻路径, ...

谢谢大佬!刚找到UG看了下清楚多了。但是为什么PG的pad也需要设置为AREA IO呢,不是不需要与PG bump相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中间的PG bump通过PG mesh给 core area供电(要考虑esd问题,PGbump到core esd cell要有较小的电阻路径, ...

大佬,那要是所有esd cell都集成在IO CELL里面,core area没有esd cell,岂不是不能pgbump直接连到core power stripe了?

楼主(2023-03-22):
引用 网友A:
1.中间的PG bump通过PG mesh给 core area供电(要考虑esd问题,PGbump到core esd cell要有较小的电阻路径, ...

大佬!请您帮我看看,万分感谢!!!!

周围的signal bump连接到IO PAD上,在def中显示连上了:

但是power bump直接连到power mesh上,在def中却显示不出来:

这是说明power bump没连上吗?

楼主:
signal bump在fcroute到pad后,一直有drc和open的错误,有偿请有经验的工程师帮我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