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文件导入virtuoso相关问题

楼主(2022-11-20):
目前已经在innovus下面做完了placement和routing,想导出到virtuoso中用calibre做仿真。
但是用到的nangate45中有一个virtuoso文件夹,里面应该是oa工艺库?
但是里面没有layermap的文件,只有一个tech文件。我用innovus自动生成了一个streamout.map,但是内容好像不对。
然后将所有的文件导入virtuoso中,是下面这样的。

楼主:
记录一下吧,在某个帖子看到好像是什么reference library和technology library转换的问题,把新建的library删掉,直接用它attach的那个tech lib就可以了。

网友A:
供参考,也许有点帮助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也许有点帮助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谢谢大佬,这个帖子中用到的layermap文件我在nangate中找不到,您知道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这个帖子中用到的layermap文件我在nangate中找不到,您知道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吗。 ...

找一下streamIn有关的文件,也许只是名字不同。
实在不行只能找个layermap模板,根据.tf里的信息自己手写一个layerma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也许有点帮助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Tnx, for sharing new le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streamIn有关的文件,也许只是名字不同。
实在不行只能找个layermap模板,根据.tf里的信息自己手写 ...

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尝试对内容搜索了datatype、layernumber这些,都找不到这些信息。所以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了
此外,最后导入virtuoso报了好多warning,最终的效果好像也是不对的,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原因?这也是因为没有layermap导致的吗?

楼主:
此外在pdk工艺库里面有个command.log文件,我在里面找到了这些内容,是说layermap要用哪些指令自己生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nx, for sharing new learning..

此外在pdk工艺库里面有个command.log文件,我在里面找到了这些内容,是说layermap要用哪些指令自己生成吗?

楼主:
另外我看有一个帖子中有位大佬提到,可以在导出gds时绑定tech file,就不用layermap了,请问有大佬知道这样要怎么操作吗?

网友C:
jake 那文章很清楚了,要么你就用tf配map的方法,去导入你inn -merge 出来的gds. 像这样:
strmin -library $lib -loadTechFile $tf -layerMap $map -strmFile $gds

要么就直接attach pdk库,像这样:
strmin -library $lib -attachTechFileOfLib $pdk -strmFile $gds

甚至如果你自己安装好pdk,理论上那个map就可以找到了,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jake 那文章很清楚了,要么你就用tf配map的方法,去导入你inn -merge 出来的gds. 像这样:
strmin -library ...

就是如果我按照那个步骤,新建一个library,attach到原library上,再StreamIn,就会失败。
但是如果我直接使用原library进行StreamIn,就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