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梳状滤波器的Z域表达式怎么得到的?

楼主(2022-11-21):
请问这个梳状滤波器的Z域表达式(10.9-14)怎么得到的啊?

网友A:
x(-1)就是z^-1,求和的结果就是1+Z^-1+Z^-2+...+Z^-(N-1),按照多项式的求和公式,这个就是(1-Z^-N)/(1-Z^-1)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就是z^-1,求和的结果就是1+Z^-1+Z^-2+...+Z^-(N-1),按照多项式的求和公式,这个就是(1-Z^-N)/(1-Z ...

第一项不是Z^-1么?Z^-i从1求到D就是Z^-1+Z^-2+...+Z^-D,求和就是Z^-1(1-Z^-D)/(1-Z^-1)???

网友A:
从i=0开始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i=0开始算的啊

10.9-14不是从i=1开始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