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二阶或者三阶环路滤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11-21):
1.首先是一个二阶环路滤波电路的问题,我按照公式计算出来了二阶环路滤波电路的参数,后仿下在各个工艺角温度下环路稳定性都没有问题,稳定性最差的是SS125℃ 也能有55°左右,然而Vctrl电压的波动大概有3mv左右,我觉得太大了,请问这时候怎么能够减少这个值呢,是否只有增大C2或者减小R1这种方法呢?
2。是一个三阶环路滤波电路,很奇怪三阶环路滤波电路的输出端的波纹非常大,因为我计算出来的最后一个电容只有几十fF,我想是不是是这个电容太小的原因呢?还有之前看到有人虽然做成三阶环路滤波电路 但是使用的时候VCO仍然接的是R3前面的部分,也就是当做二阶环路滤波电路使用,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1、确定这3mV ripple 是loop pm 不够造成的?还是cp的mismatch导致的?

网友A:
2、三阶RC通常位置很高,更何况你的cap那么小没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定这3mV ripple 是loop pm 不够造成的?还是cp的mismatch导致的?

目前确定,低频的纹波是CP开关的寄生电容太大导致的时钟馈通效应,我减小了CP开关尺寸以后,低频的纹波小了很多。高频纹波肯定是VCO耦合过来的,但是该纹波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明显是一个充放电的过程,因此我猜测是我的VCO的电流通过输入对管产生了漏电,对LPF充电了。因为我的VCP是直接控制VCO的输入对管,输入对管的漏极就是Vout+和Vout-。因此我目前打算减小VCO的电流来减小纹波梯度,当然这样VCO的相位噪声就会恶化。因此我还需要在尽可能小的电流消耗下尽可能的优化相位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三阶RC通常位置很高,更何况你的cap那么小没啥效果

感谢,由于我的CP的充放电电流是30uA,但是锁定时,LPF电容上的充放电电流在-40uA至90uA波动,我的LPF是对VDD的。因此应该是有额外的电流对LPF充放电了。高度怀疑是VCO的电流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