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40nm drc density问题

楼主(2022-11-21):
我用tsmc库里自带的一个电感,填充了dummy以后,会框出一片区域(下图有个高亮的框),说这片区域的顶层金属密度不够,但是电感区域的内部是不加顶层金属层的,想问下各位大佬,这种错误是它查的有问题么,能不能waive掉。

网友:
蹲一个大佬回答 。 相同工艺下的电感填充过dummy,电感上也是有覆盖的

网友(2025-04-30):
INDDMY里面的区域不会检查密度,但外面的照常检查。你这个框有一部分在INDDMY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