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rrent bias的输出受工作电压影响过大

楼主(2022-11-21):
我使用的是下面的结构,设计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分析的表达式里没有VDD。但是更改VDD的值,静态工作点受到了严重影响,请问这是为什么?我已经调大了L尽可能避免沟道调制效应了。

网友A:
你想要bias_p的电压不随VDD变化影响不可能的,这个current bias随PVT的变化很大,你想要小范围变化的电压和电流,建议用bandg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bias_p的电压不随VDD变化影响不可能的,这个current bias随PVT的变化很大,你想要小范围变化的电压和 ...

好,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