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dk090工艺跑drc规则文件出错

楼主(2022-11-21):
请问这个怎么改

网友:
这个是规则文件有问题,你换别的工艺的试试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没问题,考虑一下获得的PDK是否是完整的,解压有没有出错。如果懂的看规则文件的话可以根据上面的地址进去看看内部查找问题

网友:
昨天在QQ群里看到你问了哈~~ 看起来提示你在第5行,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assura.rul这个文档看看。或者把这个附件贴上来我们帮你看看

网友A:
昨天在q*群里看到你问了哈~  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这个rule 看看,或者把附件贴上来我们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在q*群里看到你问了哈~  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这个rule 看看,或者把附件贴上来我们来帮你看看 ...

解决了十分感谢,工艺里没有calibre检测文件,只能用assura检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十分感谢,工艺里没有calibre检测文件,只能用assura检测。

还是calibre好用,assura用的有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