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的电容该怎么连,这个lvs报错是啥意思呀

楼主(2022-11-21):
这个电容是M5、M6组成的,lvs、drc都报错,也看不明白报的是啥意思
电容的L/W都和原理图一样。这个电容该怎么连啊

楼主:
drc报错:Minimum space of MiM cap bottom Metal(Mn) with Via to below all Metal layers is 2.0
Below metal inside Cap bottom is not allowed

lvs报错: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Discrepancy #1 in OP

X4(58.065,52.280)  mime2r_ckt                             XC0  mime2r_ckt
lr: 5.33049e-06                                           lr: 5e-06                   6.61%
wr: 4.69e-06                                              wr: 5e-06                    6.2%

网友A:
DRC的意思就是你的电容下方不能穿过大于METAL2的层,看版图那边的黄色高亮报错线,有可能是因为两个端口的打孔位置太靠近电容导致的,  是否尝试过将两个打孔的位置远离开电容,因为你左边的LSW只显示DRAW的层次,版图里面就看不到电容的识别层的layer,一般电容的识别层的layer都是比电容大一部分的正方形区域,区域内不得打孔,必须在区域外打孔,区域的范围大概就是红色高亮线的那个大小

网友B:
DRC:电容的底层金属(M5)到周围低层金属(M1-4)的space为2um 下方不允许有低层金属(M1-4)
LVS:参数错误应该是DRC引起的
看看有没有其他特殊识别层 把space调整一下试试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的意思就是你的电容下方不能穿过大于METAL2的层,看版图那边的黄色高亮报错线,有可能是因为两个端口的 ...

你好,我移开了电容,drc确实没报这个错了,但是这样放感觉摆的不紧凑呀!
lvs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电容的底层金属(M5)到周围低层金属(M1-4)的space为2um 下方不允许有低层金属(M1-4)
LVS:参数错 ...

好像没有其他层了,我layout里的层我都开了的,现在移开电容了,drc没报错了,lvs还是那个错呀

楼主:
layout里的电容尺寸和原理图的是一样的呀,怎么还报错说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其他层了,我layout里的层我都开了的,现在移开电容了,drc没报错了,lvs还是那个错呀
...

电容上面不允许自己添加via(二楼已述)你的电容最上方的四个横向via是生成的吗,mim电容两层金属都拉出去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yout里的电容尺寸和原理图的是一样的呀,怎么还报错说不一样

方便看看电路图的电容参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layout里的电容尺寸和原理图的是一样的呀,怎么还报错说不一样

个人感觉是你的TOP Metal的接线不太对。应该从左边或者右边接出去,而不是上下。然后尽量不要有no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看看电路图的电容参数吗?

屏幕截图 2022-11-21  这个,感觉值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是你的TOP Metal的接线不太对。应该从左边或者右边接出去,而不是上下。然后尽量不要有notch
...

嗯啥意思,右进左出吗? 屏幕截图 2022-11-21  ,还是都接在最上面,然后左边接out,右边引出M6来接net34

网友:
不打孔 直接m5/m6拉出来打上pin过过验证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