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翘曲问题

楼主(2022-11-21):
大家有遇到大芯片在封装可靠性上遇到翘曲问题吗?芯片面积7*7 49mm2,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WB 封装,在封装级就有翘曲的现象

你这个应该是die的面积太大早成的翘曲,现在wafer thickness 是多少?
可以问下晶圆厂和封装厂的建议,不清楚你要不要做TCC实验,这个面积TCC要做充分的DOE验证了。

网友:
wafer厚点? 或者改封装?可能需要请教封装大佬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2022-12-22):
等待更新

网友A(2023-02-11):
啥封装?高温翘曲可以调整塑封材料或者Die厚度啥的,高温笑脸问题那就选一款CTE大一点,Tg小一点的塑封料,或者Die厚度薄一点,高温哭脸问题可以相反。

网友(2023-04-18):
有的时候如果你BEOL用UTM,调整UTM density 也有些作用

楼主(2023-06-29):
引用 网友A:
啥封装?高温翘曲可以调整塑封材料或者Die厚度啥的,高温笑脸问题那就选一款CTE大一点,Tg小一点的塑封料, ...

常规的车载WB封装

网友:
芯片制造 应该不会有严重翘曲,这么小的面积上出现翘曲,整个wafer得成什么样子

网友B:
是晶圆减薄了吗,不知道你这个面积的wafer厚度做多少?
是在哪个阶段翘曲,晶圆还是封装阶段,有没有bump

楼主(2023-08-31):
引用 网友B:
是晶圆减薄了吗,不知道你这个面积的wafer厚度做多少?
是在哪个阶段翘曲,晶圆还是封装阶段,有没有bump

WB 封装,在封装级就有翘曲的现象

网友(2023-11-14):
贴一片dummy wafer